二修技嘉GA-EP43不加电+有复位不自检

楼主(2013-03-14):
同行送一块技嘉板,
  口述故障为不加电
       然后留下主板走人

我接过主板,目测了一下板子正面,发现32.768的晶振被换过,而且还像是最近才换的;还发现那对谐振电容还成了光棍儿,

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谐振电容换上,触发,加电成功了
但随即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幕,一下子纠结了我的心脏,看图

这一下把我迷惑住了,这块板的最初故障到底是不加电呢还是不自检呢?
要是不自检的话,上家逮着晶振和谐振电容修个什么劲啊,有复位不自检的这种故障牵扯到晶振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啊。

不管了,一步一步来吧,过一关,斩一将,碰到什么修什么。
那么,既然是不自检,那首先要做的就是测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喽
结果是全部正常,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轮到CPU选址喽,测bios芯片的第一脚CS,电压0.55V,哎,发现问题了吧,有图纸

明显不正常啊,此脚是CS脚啊,正常选中的情况下应该是有高--低--高的跳变的啊,此处应该是3.3V啊,没有这个高电平,他怎么完成这个跳变呢,顺藤摸瓜

由图可见,CS脚的电压是由3.3V经过一个822的排阻上拉得到的,
好,目标已经逐渐清晰
先打阻值,发现CS脚并不短路,阻值为148,那么这不就肯定了吗,罪魁祸首肯定就是你822排阻了,先斩后奏,改朝换代
下一任822排阻上任,即刻就位
上任之后,我一看诊断卡,还是让我恨之入骨的00,
心里不禁产生一种愧疚的感觉,可怜的前任822做了冤大头

到底是肿么了,测了一下卸任的822,阻值为8.15,确实冤枉好人了
可是打CS脚的阻值也不短路啊,他怎么就被拉低了呢??再看一下图,

到南桥了,没有第三个相连的元器件了
会不会是南桥虚焊导致南桥内部电路工作紊乱呢,发现南桥没有被焊过,也许我的想法是对的,上手术台吧
拆下散热片,正在吹焊膏,来了个客户,我放下主板,招待了一下,客户走了,我又回来想继续做术前准备,结果这回我又发现新大陆了,

因为主板放下时是反着放的,所以回来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幅画面,
这个地方也被动过,而且可以看到有铜箔线被刮开了,
我趴下头,仔细一看,那条被刮开的铜箔线不但被划断了,而且还与图上的那两个焊点中的右边那个 有了一腿,勾搭上了
看来上家是个新手啊

我把板子翻过来看清了那2个焊点的庐山真面目,原来就是它,小白脸,跟西门庆长的一样帅

而右边的那个焊点也正是这个电容的负极,

我恍然大悟,莫非就是这地方在作怪?
先处理好再说,拆散这对狗男女,并让那条断线复婚

替武大郎报仇之后,
上电请看,振奋人心的画面终于出现

总结一下:虽然我不知道与电容相连的那条断线是主管什么部门的,但我跑了一下线路发现他是连接南桥的,所以我认为,是他的短路导致了南桥的功能紊乱,从而使南桥一直输出低电平信号到BIOS的CS脚

另外附上此板的图纸供大家分享一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P31-DS3L

网友(点评):
腿钻到别人的被窝了。还把被子给蹬烂了 ,上家怀疑是换电容出问题了,晶振换换蒙一下 ,没好找你了,

网友:
呵呵呵!! 楼主的说话方式家头像,给人一种风趣幽默的感觉(这样我们看贴不会觉得累)

网友:
你的图和图纸呢,怎么一张都不见

网友:
不错,说得有声有色,简单易懂

网友:
Lz一般情况下先仔细看下板。

网友A:
好贴。但是为什么要先测BIOS的第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贴。但是为什么要先测BIOS的第一脚??

不跑吗对吧,先看看读BIOS完成了吗?一步步来

网友:
风趣的表达留住看客的心 清晰易懂 这样感觉很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跑吗对吧,先看看读BIOS完成了吗?一步步来

噢。知道了。哥。能告诉我主板时钟的各个测试点吗?或者是哪里有帖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知道了。哥。能告诉我主板时钟的各个测试点吗?或者是哪里有帖子??谢谢!!

时钟芯片的测试点主要有3点,供电、开启和时钟输出,其中开启脚要根据芯片的型号而议

网友:
不错啊。我一般都不搞bios。不测这个条件。下次知道了。

网友:
观察力不细致  绕着游客谈心事

网友:
修板的时候还是要观察仔细啊!

网友C:
换电容把线刮断,这事我也干过!!

网友D:
请问你这些图纸是从什么地方下载的?

网友:
应该原始问题是那排阻  被上家修出几个问题 一个是谐振电容  另一个是段线了

真不知你是怎么看帖的

网友:
楼主是用万用表量BIOS的CS脚,正常选中的情况下应该是有高--低--高的跳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些图纸是从什么地方下载的?

论坛上就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把线刮断,这事我也干过!!

我也干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