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L V2跑D3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3-03-14):
        接到一块同行V星G31M3-L V2主板,上诊断卡跑D3掉电,掉电完双自动上电到D3还是掉电,上图 ,由于掉电很快,来不及测试供电,以前修过V星板BIOS爱坏,马上到官方下载一个,刷上看图 , 最后传上BIOS文件: G31M3-L

网友A:
同行的,楼主你收多少钱?

网友:
不错的经验,楼主,你的显示器太占地方了,该换个薄点的了吧.

网友:
对,换个薄一点的啦

网友:
十年前的,显示器吧,楼主,,啊哈哈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有时候官网下的Bios不是可以直接刷的,要怎样分离呢请问?

网友:
楼主,你给同行维修,同行是做维修还是做DIY的,一般收多少人民币

网友:
放放电可能 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G31 MS-7529 的 出现跑D4或者D3就掉电的话。 直接刷BIOS才可以好的。不可能放电才可以好的

网友:
厉害啊!有时经验能战胜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楼主你收多少钱?

收20块,哎

网友:
上午 修了一片同故障 同型号的版子 也是刷BIOS  好·了  ···

网友:
LZ都这等级别的人物了,怎么还发这种贴?

你会了我们可不会。。这种贴怎么了》
发这种贴不行吗?

网友:
太低了  20 我们做维修的怎么生存哦

网友:
V星的bios 却是很爱坏 有一个k9n4 跑25不亮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咱修电脑的就一个字:贱! 20块修板,连饭都开不起了

网友:
纯属经验。 学习啦

网友:
it 挨踢的就是我们啊!!

网友:
学习了,经验就是好啊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我是清楚CMOS跳线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低,才收20块
呵呵,我们这里15

网友:
收20是给同行的价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