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风扇之龟速行走~!

楼主(2013-03-14):
话说,315前夕,正是打假的好时光,公司上下宣传的统一的口号:“满足客户需求,帮助客户成功!”这时一THINK机器飞进了我那不起眼的维修间,客户曝出故障说,笔记本散热不好,温度太高,自己动手换了个风扇还是温度高,过一会就自动关机~~听他描述了一番,给我复现了一下故障,然后用耳朵听着出风口的位置好像有点风,可是为什么温度那么高呢?会不会是温控有问题?会不会是散热片有问题?
抱着一肚子的怀疑,然后争得客户同意拆开了本子,发现在声卡附近都发霉了……这时候喜出望外,以为是这儿导致的问题,迅速用了我的法宝“三氯甲烷”清洗了板子以及腐蚀地方的修补工作,然后裸机开机,结果很直观的发现开机的一瞬间风扇是正常的自我检测,所以没有报风扇错误。紧接着就出现了离奇的事情,风扇以每秒7转的速度开始发了疯的转啊转,温度不断的飙升,可是就是速度好慢好慢,手感散热片的温度还是那么的热可是风扇还是不急不慢的转。第一反应是不是风扇坏了?带着疑问用了个3v的电风扇转的那叫一个欢字了得!然后用我的UT58A量了一下风扇的供电只有1.几伏,FAN_FRQ这个有3.3看到这儿想是不是风扇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发出?迅速的翻开图纸 如果vdd_fan想得到3.3伏应该fan_on为高电平然后拉低Q55的g级实现导通然后才能给vdd_fan正常供电,分析一通后,本可以飞个线然后处理好防止提示fan_error的情况下机器就修复了。可是想到解决客户根本问题为前提那就继续往前查吧。fan_on是由H8S发出的H8发出FAN_ON信号后,风扇接口3脚无反馈电压,Q53截止,导致送往H8的FAN_FRQ为高电平,促使H8发出相关的FAN报错控制信号并产生相应的电源管理动作此时H8没有报错说明或许是良好,另一路是送给了U17电压应该是Q54导通然后给风扇供电形成反馈,不会真的是h8s坏了吧?分析到这里时候不知道怎么再进行,因为手头没有这个芯片。然后大致的看了下架构图惊奇的发现: h8s通过LPC总线挂在南桥下面,南桥同时挂了一个bios。自己狠狠的拍了下脑门!客户在前面吓了一跳!此处省略30字……
紧接做了一些操作后,风扇神奇的快速旋转!vdd_fan 也神奇的达到了2.7v  !维修完毕后,翻阅了一下论坛没想到还有很多看到这些问题的,都是选择了常转,今天把它贡献出来给大家see see!!
以上都是自己总结的,不知道对否,还请各位看官给予点评一二,如有错误请指出,以免祸害他人!
奉上修复这台机器的“利器”一份还请大神多加点分分!!

联想ThinkpadX201i

网友A:
搞完后,VDD_FAN就出来5V了?要是我,会换掉H8S或找找看有没有热敏电阻,然后不行就常转,四个BIOS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完后,VDD_FAN就出来5V了?要是我,会换掉H8S或找找看有没有热敏电阻,然后不行就常转,四个BIOS是一样的 ...

亲,那是分割的文件,是一个bios这个bios太大,8m

网友:
最后是BIOS问题吗?

网友B:
好贴顶一下,但有个疑问,楼主 怎么联想到BIOS呢

网友C:
前几天一个买一个月的think,拆开后壳风扇正常转,但是一段时间后就很烫接着掉电,没有搞,让他送到客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顶一下,但有个疑问,楼主 怎么联想到BIOS呢

h8是挂在南桥下的,通过lpc总线。bios也是挂在南桥下,这时候就想是不是南桥通过程序还进行管理的h8进行控制风扇的转否。所以刷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一个买一个月的think,拆开后壳风扇正常转,但是一段时间后就很烫接着掉电,没有搞,让他送到客服去了 ...

在保修的机器肯定去服务站了,

网友:
楼主也是耐心呀,要是我的话,那就直接飞线了。。。。。

网友:
小弟偑服LZ的认真和知识,如果换成我直接飞到5V上面。

网友D:
winrar无法打开1-3文件。为什么。难道非要用好压

网友:
我感觉大部分人会改线。刷bios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rar无法打开1-3文件。为什么。难道非要用好压

是的用好压压缩的,据说只能用好压才可以

网友:
修的不错  BIOS引起的风扇转速低还没修过

网友:
奇遇 你转了

网友:
是的,转的很好,一直没返修

网友:
碰到了一台一样的现象的!也是刷新了BIOS就好了!

网友E:
看了你的帖子 ,仿佛我提高了10年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帖子 ,仿佛我提高了10年功力。

呵呵,过奖了,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