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ENGE E196YV通电暗屏

楼主(2013-03-14):
通电后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图像,但背光无显示,没修过此类的LED屏,检测了好几天没思绪。

网友:
一般是点灯板有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LED也有坏的呢

网友:
LED会坏的哦。换过LED灯的。不怎么好玩

网友:
你量量输出有几V电压变高的还有你接了亮度调节没

网友:
先看看保险坏没坏

网友:
按修灯管的思路差不多,先测点灯板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信号   如果正常  换个点灯板试试(淘宝网上很多)  再不好 那就是LED灯条坏了

网友:
觉得是升压部分有问题。介意主要检查升压部分工作状态  测输出有无20以上电压。输出回路有比输出相对低的电压。如果都是20多可以拉地肯定亮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修过LED的,那位有资料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
LED没有灯管吗?

网友:
LED灯管  好像是用胶粘在架子上   有的还是PCB的板条  一拆就断了   无语

网友:
要不看可不可以该灯管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高压条和电源板都已经测量过了,确实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高压条上的VCC,ON,DIM,测量电压分别为12.20V,0.18V,5.04V,看似电压都正常。现在身边也没有测试LED的工具,真不知道咋办为好。按理说LED的灯管是不容易坏的,可是高压条上面就那么几个贴片元件,测来测去,就是找不到故障。。

网友A:
亮度调节在待机时是5V,VCC一直有12V,ON待机时为0.18,触发后有5V,开关灯都亮了,电流从0.05跑到0.27,但依然是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节在待机时是5V,VCC一直有12V,ON待机时为0.18,触发后有5V,开关灯都亮了,电流从0.05跑到0.27, ...

不是升压板供电电压是给灯条输出的电压一般20几V到30几V,如果过电压正常你把灯条拆下了用万用表蜂鸣档对小的发光二极管一个一个测量(正反都试试)可以点亮的,如果点不亮接是这个发光二极管坏了你把坏的两端短接就行

网友:
这是  美格大哥   不是 英格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