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PCI A15脚3.3v有变 ...
GA-G31M-ES2C 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PCI A15脚3.3v有变化

楼主(2013-03-15):
GA-G31M-ES2C,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PCI A15脚3.3v有变化,个供电都是正常的,没思路,

网友:
这 板子我有5片,都是 跟你一个症状 ,测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IO换过,准备换南桥,但最近比较忙,等有时间下来再研究

网友:
你说明白点啊,那种闪,12V不要看下

网友:
跑线路没 如果线路正常 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些板复位灯闪按不跑码维修,大部分是南桥问题加焊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