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Y-I5G31-L-V2.0主板通电复位灯长亮,各供电都正常。

楼主(2013-03-15):
我有一台SY-I5G31-L-V2.0主板通电复位灯长亮,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不

网友:
时钟正常不?南桥收到两个PG没有,供电正常了还要继续查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
电压正常,看时钟,还要看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PG到南桥

网友:
供电正常测量PCI B16脚时钟有没正常,查VRMPWRGD  PWROK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刚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