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one一体机开机马上就停,求大侠帮助!

楼主(2013-03-15):
如题故障现象为:按下开机键风扇一转就停,再按开机键同样又是一转就停,反复开几次又能开起,关机后又是前面描述的样子,取下CPU不用开机通电就转,主板没明显哪个电容鼓包或裂口。求大侠们给点思路啊!!
cpu

网友:
上电掉电了
或者上电保护了

网友:
一般是桥虚焊这种情况

网友:
是否有排除电源问题?还有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
电源是异性电源 不是台式机的电源 接口也不一样 无法测试 桥做过了的 还是一样 cpu电源芯片加焊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是加焊了的 结果还是一样 开机就掉电 反复开几次就开起了

网友:
这情况像是 CPU 没有识别到· 用假负载 测有无虚焊··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先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这个机型的开关电源是高效电子代工的,输出是19V。

网友(2013-04-14):
你查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检测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