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充不进电求助

楼主(2013-03-15):
用了二个月的IPAD,新货,错用了手机充电器,当时黑屏并开不了机,第二天接上原装电源可显示在充电,但一直充不进一样(电量符号显示在充电但一直为0),开机也开不起来,估计是电源充电电路烧坏了,请大家支招,盼求电源部分电路图

网友:
这个我懂哈,不知道你是充电口是什么样的,是U口一体充电还是单独的充电口,我弄平板电脑一般都是单独的充电孔,卸开,充电孔附近有一个充电IC芯片,一般是BGA封装的,把电池卸下来,看看电池是几V的,用稳压电源给供电,如果可以看机,就是你的充电IC坏掉了,换了充电IC就好了,听你的叙述,应该是充电IC坏掉了!

网友(2013-12-16):
是充电IC坏掉了,已修复,谢谢。

网友(2015-05-18):
我现手上也有一台  现在有救了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