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申请——映泰G41 dvi运行10多分钟掉电

楼主(2013-03-15):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G41 dvi的板子,开机运行正常,开个视频在开个鲁大师测试,10多分钟掉电重启,有时会黑屏,温度都正常的,求帮助
掉电重启
掉电
黑屏

网友:
pu 这个 可以 不怎噩梦明白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把主板拿出来测了没有?会不会是主板变形?

网友:
主板看过了,没有变形

网友:
对呀,他出问题的时候,你去测试他CPU电压先呀。一般都是电源管理 或者南桥不良。

网友:
南桥温度感觉确实有点烫

网友:
CPU电压稳定的

网友:
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改换的都换了,BIOS也刷了

网友:
换个cpu 试试.可能是CPU 掉电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CPU供电用固态电容? 拆下来量下 我修那DELL主板修CPU供电修道呕血 怎么换都短路 拆下2.5v电容量阻止马上正常 装机收钱

网友:
是集显的吗 加个独立显卡看看问题是否依旧 来判断是不是集显的问题

网友:
十分钟后才关机,一般是温度问题,更换CPU风扇或者电源试试,用软件检测不一定正确

网友:
供电,麻烦。

网友:
CUP,内存,电源,改换的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2013-10-05):
现在的主板太多小配件不良了,真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