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外接花屏大家看看

楼主(2013-03-15):
大家帮忙看下是哪里问题,,,屏幕不显, 这是外接的。里面选项也可以调,是显存出问题的吗?

注:问题已解决,是显存问题。

网友:
先简单判断一下嘛  用风枪吹吹显卡 试试看 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  加焊吧

网友:
先显卡 后显存吧

网友:
先把显卡干了再说

网友:
直接做显存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多点..显存的话 内屏很多都会有显示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检查显存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加焊显卡试试。。。不行再考虑显存。。

网友:
花的这么严重 线加焊显卡 确定好的话  在换显卡

网友:
额也觉得是显卡,很少碰到显存出问题的

网友:
先加焊显卡吧     显卡不行再考虑显存

网友:
已解决是显存  重置好了

网友:
应该怀疑显卡,加焊不行重做,另外把屏线检查下哈

网友:
E40 AMD的啊 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过我修过一台显卡坏掉的  ,不好搞啊  打黑胶了

网友:
不过显存也打胶水了  太恶心了  报废率比较高

网友:
可恶的E40 AMD的本本,我手头正有一台,内接不显(白屏),外接显示,轻微竖条(虚点)花屏,加焊过多次就是不行。

网友:
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