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已经加焊过了 有时候花屏 有时候黑屏

楼主(2013-03-15):
台式显卡 主芯片已经加焊过了 有时候花屏 有时候黑屏 求思路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换个芯片吧

网友:
旁边的显存也有可能造成花屏的~!

网友:
不过一般都是重新再换一块!就算加焊好了有显卡的大多是玩游戏的!温度过高还是要拿回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核心坏了,还是换一个主芯片吧!

网友:
看看维修思路!!

网友:
等高人回帖,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有核心的就换吧,没核心的就没修了。

网友:
显存电压不稳定就会导致一会大花,一会黑屏, 不够你要提供更多的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