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申请——盈通A6战神版开机无显

楼主(2013-03-15):
今天接到块盈通A6战神版,说是花屏,重新开机就不亮了;接过板子后打下值,不短路,装假负载测试卡上电,看见复位灯闪下就灭了,复位正常,量供电供电全出正常,PCIB16脚1.6V正常,CPU时钟没有,内存时钟没有,这时想到CPU时钟内存时钟是桥给的,听顾客说之前还花屏,这时用风枪吹了下桥,时钟还是没出来,直接上机器加焊,加焊后在测,时钟出来了,上CPU内存,点亮正常。这主板的桥是一体桥,型号NVIDIA 6100-430-N-A3

网友:
AM2的板,加热桥一般都能好,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回来的

网友:
这个加焊就看怎么加焊了!有的没久久返修了!有的用到现在还没返修!

网友:
重新植株.做桥

网友(2016-10-01):
有图纸吗  我有个没有CPU供电、

网友:
前来学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