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检测灯管 有一条一条红的 还有字 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3-03-15):
显示器检测灯管   有一条一条红的  还有字  是屏坏了吗     求大师解答

网友:
上图看看才知道啊。

网友:
检测灯管是看不出什么的。只能知道灯管亮不亮

网友:
用测灯管的测试如果是红的就是灯管坏了老化了!如果还有花的就是屏也坏了~!

网友:
先测试灯管看看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