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时开机时不开机 偶尔键盘失灵 今天带严重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3-15):
    修主板的 自用笔记本坏了。一点头绪都没,刚开始的有时候不开机拔掉电池,多次拔插电源后能开机 开机有时候就一直正常  后来将就用着                                           久了  有时候键盘,触摸板都会失灵。  用usb鼠标关机重启后又好的。   继续将就用着 ,               今天  不定时掉电。。。。。。现在真心受不了了。。。。。特发求助帖,。。望高手前辈多多指教。
  特征如下。有时不开机 电源多拔插几次 就好   特征2 有时久了键盘触摸板失灵   特征3 不定时掉电。  特征4   10天内出现的毛病  10天前全好的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吧

网友A:
是不是ec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好像与他有关系。

网友:
换个EC试试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开机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好像与他有关系。

后来我把硬盘拔了   开机的时候拍一下键盘  重一点就掉电了。   有时候又不掉 拍重点又掉 了。。。。还会不会是ec?

网友:
EC和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啊

网友:
楼主机器拆开了没,机器进水,ec位置容易出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EC和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同意楼上+1

网友:
呵呵。最烦的是 有时候有问题 有时候 没有问题!  不过 先换EC试一下吧。不行 的话 只能 干南桥了。 反正自己的机器!!  随便搞。!! 哈哈。!!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EC如果不腐蚀。确认没进水什么的。还是南桥虚焊比例大。

网友:
你说的 挺邪乎的啊  先拆开重新装一下  清理下灰尘, 这个本 显卡也挺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有怀疑ec  但是 有时候拍一下就掉电了。会不会是哪里虚焊了?桥呢。  再一个新发现  加点池有时候不开机  开机了电池不能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