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联想G31T-LM诊断卡显00.00无复位。

楼主(2013-03-15):
昨天接到的一台主机,客户拿来说点不亮,喇叭一直“嘀嘀嘀”的叫。以前接过几台这样的机器,清个零就好了,但这台拿来机器拿来是里面很多灰尘,清了个零还是不行。拆开机器量供电,CPU供电才1.06,刷了个BIOS,RT8855换过,主板还清洗过,还是不行。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芯片换的是ISL6312。还有就是刚刚又接一块G31T-LM,过不了内存,南桥旁边爆了一个6.3 470uf的电容,清个零就好了。前几天也接了一块G31T-LM的主板,问题是进系统和PE在进度条那里卡死,现在定了个南桥正准备干。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么的一片版.BIOS刷了.IO换了.桥也换了.这要是板上大点的零件都给清了一遍.开机还是不停的响。求解

网友:
呵呵,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一个查吧,查查总线供电

网友:
你修好了没?我现在也在一台了!难修吖

网友(2013-04-20):
我这里有一片一样问题,南桥换了都一样啊,喇叭一直“嘀嘀嘀”的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