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光盘里的xp系统弄到u盘启动盘里

楼主(2013-03-15):
我的u盘镜像文件老了  我有一张光盘系统盘  如何把光盘里的系统挪到我的u盘里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
pe就行   很多的

网友:
你U盘里面原本就有PE把? 你直接把原来的GHO镜像删除了。 然后在把你现在的镜像文件给放到U盘里就可以了。

网友:
U盘没有PE系统,可以用你光盘进入PE系统,把你光盘里面的镜像文件拷到你U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光驱  打开盘里的文件夹 搜索GHO文件然后复制

网友:
光盘目录里最后一项是浏览全部内容,进去找到GHO,复制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