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闪屏问题

楼主(2013-03-15):
HP G4 R13开机闪下,logo也很难看清,灰屏,过一会显示加载w7的进度条,后一直灰屏,显卡芯片216-0809024 北桥BD82HM65已换,故障一依旧。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是该机的图纸

HP G41 R13 cn迅维网_R13_UMA-DIS .pdf

网友:
是我,首先怀疑屏,这好像是闪屏门的屏

小心我扣你分,这机子还闪你上头啊,LED还能闪你个死!

网友:
又来一个,看清楚了再来回帖子。

网友:
先换屏试,遇见过灯管不好这种现象的

网友:
灯管一直亮的,所以不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每次都有windows加载文件的进度条所以也不应该是屏的问题,logo都看不清,花的很,进不了bios,所以进不了PE,还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你把内屏的排线取掉,接外屏看看。如一样的话主板问题,重点显卡。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屏上的接口电压有没有测试?

网友:
换下屏试试看 不行直接做显卡

网友(2013-04-29):
如果是我的话   我先考虑 是否存在缺色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屏线 肯定要先排除   换屏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重点查看屏接口的工作电压      一共就那几个条件   排也排除了

网友:
我就没有听说过R13的板子上有单独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