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680装系统解压后再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3-03-15):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 3680的机器,来时是进不了系统蓝屏,扫了硬盘没问题,重做系统也解压,就解完还是在进系统自检时蓝屏后关闭,换了几个系统都一样,内存也换了,最后,找一个自己好的硬盘装上做个系统还是一样,各位大侠们哪个遇到过这样的,指点指点,我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晕 驱动问题 你在想哪样?  不装驱动进

网友B:
安装版啊,驱动别装,去官网下载来装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IDE模式调了  没有?  拆机看见NEC没有?

网友:
硬盘模式,要不然用ERASE扫一下

网友:
我想应该还是驱动冲突问题,修好了回复下,我也很想知道是那里问题

网友C:
谢谢各位了,找到问题了,是南桥问题,光驱取下就行了,换个好的光驱上去故障依旧,不装光驱还可以用,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驱动问题 你在想哪样?  不装驱动进

谢谢各位了,找到问题了,是南桥问题,光驱取下就行了,换个好的光驱上去故障依旧,不装光驱还可以用,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版啊,驱动别装,去官网下载来装应该没有问题的

谢谢各位了,找到问题了,是南桥问题,光驱取下就行了,换个好的光驱上去故障依旧,不装光驱还可以用,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2013-06-15):
正好也有一台。 走到XP滚动条那死机。 吧光驱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解决方法还没遇到过,把光驱卸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 我也遇上一个 我郁闷  谢谢了

网友(2014-04-03):
谢谢帮了我一个大忙,

网友(2015-04-01):
非常感谢楼主,终于找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16-09-17):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了,找到问题了,是南桥问题,光驱取下就行了,换个好的光驱上去故障依旧,不装光驱还可以用,就 ...

光驱不行还是南桥不行啊,是外设还是南桥确定好啊

网友(2016-11-05):
不装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