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在不做系统的情况下 修复故障系统

楼主(2013-03-15):
因为很多客户需要某些特定的软件   还有的客户特定设备的驱动
所以一直在想 有没有在不破坏原系统的情况下 在pe里修复系统

网友:
ghost xp提取必需的文件应该可以

网友A:
你可以用PE的DISKGEN把需要的东西拷到U盘或者别的区里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PE的DISKGEN把需要的东西拷到U盘或者别的区里来做

驱动呢   还有那些软件呢   关联的别的盘的软件呢

网友:
我也不会,过来学习下

网友:
其实装一下系统 然后在装软件 也不麻烦呀

网友:
修复系统?系统怎么了呢?

网友B:
一般 系统提示缺少什么什么的 我进个PE自己就自动帮你修复了  我看到这种系统问题的 直接秒杀

网友:
将必须用的软件,驱动之类的全部备份,或者先把客户的系统先备份一个,以防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 系统提示缺少什么什么的 我进个PE自己就自动帮你修复了  我看到这种系统问题的 直接秒杀

自动修复哦?

网友:
我的PE有这个功能  系统丢失什么什么的  进步了系统  一进入PE PE就会自己检测C盘 然后 自己恢复 。。。。就是卡在检测C盘久点  曾经不知道我还以为硬盘坏呢

网友:
关键是 系统 坏才会检测久。。。

网友:
除非是税控或者行业用机,一般不这么弄,太费时间。

网友:
看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3-04-28):
问客户,能让做系统就做,不能重做系统,就不给他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