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010wb系列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15):
     {问1}屏幕有点发暗,当亮度调低一半为47%时就会出现嗡嗡响声,开机不插信号线时的声音也这样嗡嗡响。【灯管已经全换了】

     {问2}灯管位置温度高,电源高压一体板外壳烫手。【空载测电源电压为11.70v   5.22v】

     {问3}在白背景时右下角偏黄明显,检查发现透光膜(是叫透光膜否?)3层中间的那一张下角已发黄,问题已找到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好像淘宝上没有卖啊。

     大家都奇怪吧怎么这么多问题全让我赶上了,我也奇怪呢怎么这么点背,2008年初买的这悲催的va2010wb,一直就问题连连,我强烈的鄙视优派。
     问题种种不知道12v低少许算有问题不?总感觉高压部分有短路处,负载过重。

网友:
该个通用高压式下

网友(点评):
有改led背光的打算,先排下外围,没问题的话再考虑。

网友:
20寸应该是上下各一根的高亮灯管,嗡嗡响是灯管换上时没接小圈圈吧,温度高时你装的灯管不对吧,右下角偏黄明显,是背光膜发黄,要换的,在其它破屏上找一张换上,12V低一点不是问题,高压负载重,也是你换的灯管引起的

网友:
什么小圈圈? 哈哈,我不是搞维修的,背光膜怕是不好找了。这个显示器是上下两组共4根灯管,在淘宝上买的,除非灯管质量不过关。

网友:
改通用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