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长虹LT22920E花屏(负像)实例

楼主(2013-03-15):
      本人从事家电维修10年,以前在家电维修论坛会员,觉得这里会员文章电脑。液晶维修技术比较前沿。决定成为讯维论坛会员。共同进步。

长虹LT22920E花屏(负像)实例:
       清洁lvds插头无效,按压主板、逻辑板故障不变化,奇美m215h1 p01的屏,按菜单后按1999,进入总线,只能调整白平衡,屏参数为:tpm215hw01。
       故障时测逻辑板:vghp 27v;vgh  24v;vgl  -6.8v;不正常的电压vcoms 2v; vref  5v(后故障排除时正常为vcoms 5v  vref 12V),查屏资料vcoms电压为4-6v,查得此电压来只HX8404,在路测外围电阻r69、r70不知多大阻值(黑色无无标参数电阻)),拆下为一只1k,一只为1.3k,直接拆下两只电阻开机,图像负像消失,但图像对比度太大,无细节,当单独拆下r69时,图像尽然回复正常色彩,拆下r69时,vcom L和vom R电压由6.5v变为0v,说明此电阻控制这电压,无知r69阻值,用10K电阻代换R69,vcomL、R电压为5.5v,图像色彩正常,开机2小时正常。
        vcom电压对gamma电路重要,不正常会引起花屏、负像故障。。逻辑板ic有:cm2716a、hx8904、 cm502 。

网友:
philips:42PFL5609  三无故障:

今天修到42PFL5609,5a保险断,拆板维修,保险处串60w灯泡,灯泡一闪一闪(估计pfc电路串联灯泡不行,但此时24v电压有输出)。
       拆下两只pfc开关管,让300v直流直接代替pfc电压,此时通电灯泡闪亮一下,测300v电压已加在pfc电容上,开机时间稍长就有股焦糊气味,灯泡一闪一闪。断电测pfc电路直流短路,检查是24v电源电路开关管(K6A65D)击穿,场效应管D极所接高压瓷片电容(1kv/331)击穿(断开pfc电路可行性?难道常效应管击穿是因为抛开的pfc电路的原因,望懂的解释!建议不要轻易断开pfc电路)。
       更换场效应管(准备用7n80代换)、瓷片电容、5A保险。待机控制端用4.7k电阻接3.3v,24v接150Ω电阻为假负载,通电24v正常,pfc电压390v正常。

网友:
TCL:L32M61B
工作半小时图像横线干扰(带色),伴音杂音

    冷机后开机用电吹风对高压板、电源板吹,故障不出现,对主板吹热风,故障即出现,问题是主板受热出故障,补焊主芯片无效,对单个点解电容加热没有引起故障,查资料,有同故障维修c12.c13不良,用烙铁加热这电容,不出故障,对3.3v电压引线连接故障依旧,在3.3v端对地100uf电容,故障不变,测1.8v电压在1.5v-1.8v之间有变化,在1.8v端对地接100uf电容,故障消失(加热不再有干扰线,),拆下Ca13,ca12,发现ca13‘16v/100uf’失容,更换这两个电容‘50v/100uf',对主板吹热风不出故障,开机故障排除,修复。(对主板加热势必引起芯片过热,1.8v电流势必会增大,故工作一段时间1.8v电流变化,因滤波不良造成干扰)

网友:
以前修过液晶也是负像,测过面板几组升压都有就放弃了,下次再遇到要好好查一下。。。看了贴子起码知道负像也有可能修好。多谢。。

网友:
却是是,真的看不明白

网友:
不知道把图片挂到哪里就可以上传了,求楼主指教,我也要分享实例!

网友:
楼主高手,能否告知 vcom电压和gamma电路是啥?

网友:
资料来源于网上搜索。共同学习!

2. Gamma 参考电压

     Gamma简单讲就是把从白色到黑色的变化过程分成2 N68)次幂等份。

     Gamma 电压是用来控制显示器的辉阶的,一般情况下G0~G14,不同的Gamma 电压与Vcom 电压之间的压差造成液晶旋转角度不同从而形成亮度的差异,Vcom 电压最好的状况是位于G0 G14 的中间值,这样液晶屏的闪烁状况会最好,单是基本上很难做到。液晶需要动态电压控制,否则容易形成惰性。G0~G14 Vcom 之间的压差正好构成了类似于正弦波的电压方式,避免了液晶在同一亮度下的惰性停滞状况发生。

3. Vcom电压

     Vcom电压调整目的,消除灰度间液晶正负电压不对称,从而消除Flicker

液晶正负电压之间存在电位差所导致的画面闪烁:如果不能消除电位差的话,除了上述所记载的闪烁之外,屏幕残像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2016-11-01):
cm2716a这个芯片供电多高电压是3.3吗哪位朋友知道麻烦告知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