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屏 上广电SVA150XG04TB 换通用驱动板后白屏

楼主(2013-03-15):
联想的15寸液晶屏,上广电SVA150XG04TB 换了通用驱动板后,屏幕是白屏,接了VGA信号后 屏幕白屏亮着,但是开关指示灯亮橙色,屏电压是3.3V的,通用驱动板跳到3.3 依旧白屏,跳到5V 也是白屏!请教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屏线用的对吗。。15.。。.17宽,。。。18.5这类的屏屏线要选对。。

网友A:
屏线是对的,20针的。
我拆开屏上的电路看到有个F301的标记为T的电阻跟屏线红线连接,且开路,这个是不是保险电阻呢?用怎样的替换呢?随便电路上面拆一个0的电阻可以吗?这个板这么薄,用风枪开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是对的,20针的。
我拆开屏上的电路看到有个F301的标记为T的电阻跟屏线红线连接,且开路,这个是不是 ...

F就是保险,换个0欧的电阻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就是保险,换个0欧的电阻也可以。。。。。

多谢了,现在换了保险电阻后,屏幕可以显示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就是无法调整分辨率,只能是640*480的分辨率,通用的驱动板,调整分辨率的地方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现在换了保险电阻后,屏幕可以显示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就是无法调整分辨率,只能是640*480的分 ...

要是确定你主机没问题,哪就是你的哪个驱动板的程序不对,要重刷下或再换个别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