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 上广电SVA150XG04TB 换了通用驱动板后,屏幕是白屏

楼主(2013-03-15):
联想的15寸液晶屏,上广电SVA150XG04TB 换了通用驱动板后,屏幕是白屏,接了VGA信号后 屏幕白屏亮着,但是开关指示灯亮橙色,屏电压是3.3V的,通用驱动板跳到3.3 依旧白屏,跳到5V 也是白屏!请教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难道要跳到12V?

网友:
15寸是3.3V  跳5V要烧屏的哦。看看屏保险正常吗?

网友:
我拆开屏上的电路看到有个F301的标记为T的电阻跟屏线红线连接,且开路,这个是不是保险电阻呢?用怎样的替换呢?随便电路上面拆一个0的电阻可以吗?这个板这么薄,用风枪开多少度?

网友(点评):
0欧电阻可以用 用风枪温度低点就可以搞定

网友:
现在白屏故障已经解决了,新问题也来了,就是15寸的分辨率在640*480无法调整!通用驱动板!

网友A:
我有一台长城的显示器也是这样,接了VGA信号后 屏幕白屏亮着就和我们平常用的时候一样正常,就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长城的显示器也是这样,接了VGA信号后 屏幕白屏亮着就和我们平常用的时候一样正常,就是白屏

看看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屏保险烧了

网友:
问题全部解决了,分辨率问题是我电脑引起的,跟显示器没关系,换了个主意,可以调整分辨率了,就是换的通用版,感觉有点雪花和波纹,仔细看能看出来,咋一看上去,不明显!
这个显示器一个坏主板换的,维修好后,成本大概在 70元左右       (通用驱动板25元+高压板15元+12V电源15元)  应该200可以出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