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显存怎么做用风抢 还是BGA

楼主(2013-03-15):
y450显存怎么做用风抢 还是BGA ?加焊还是要换呢?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A:
显存用风枪就OK

网友B:
最好还是用BGA。。毕竟是无铅的。。吹上去可以用风枪

网友C:
用风枪吹下来,吹上去温度跳到290度

网友D:
我们做显存都用风枪

网友:
风枪   可以植株的

网友:
没事  我一直都用风枪的   不过温度一般在340左右就好了太高就会把东西吹坏。。。

网友: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显存都用风枪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吹下来,吹上去温度跳到290度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还是用BGA。。毕竟是无铅的。。吹上去可以用风枪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用风枪就OK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网友:
一个一个吹就行了  不用什么保护 换的话 只能一个的换  好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 ...

没事   不需要什么保护  大胆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