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01报警 2长8短

楼主(2013-03-15):
一同行拿来一台ASUS K501机器 说是报警。到手 接上可调电源 测试 电源跳变 能到1.7左右 感觉 已经到了亮机的电流了。不过 报警 滴    滴    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2长 8短     外接也无显示 更换内存 也还是报警 不上内存 就不报警了 但是电流只有1.2左右
   拆机吧。  不过话说这种机器 还算人性化 比较好拆。  拆板子出来 看了一下  1V供电的地方 有点小白霉  首先把 白霉 洗掉  再测 故障还是一样。测量了一下 电压 全部都有  但是 测量发霉的地方有个小电阻 一边是12V  另外一边只有2.5V  感觉有点不对  就在论坛上 想找图纸 看看!结果 失望了。 图纸没找到  心想 12V的供电 应该 至少要换个大一点的电阻才行 直接 在料板上拆了个100K的电阻上去。!!    此处花了 20秒!! 上电测两边电阻电压  呵呵。  都是12V    看来真的是个限流电阻  不是分压的。    上机   不报警了。   电流跳变也正常了。  不像之前到了1.7左右就不动了。    接屏  OK.  ASUS的LOOG出来了。   到此结束了。!! 希望对其他同仁有帮助!  因为没有图纸 也没有点位图  不知道12V电压是往哪去的。!

网友:
嘿嘿   其实拆机完了多看看是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仔细一点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