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0装上电池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3-03-15):
联想R60装上电池进系统几十秒就死机,有时时间能长点。不装电池一切正常,进系统没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电路的问题。装电池时充电指示灯显黄色。

网友:
碰到过明基S31,上电池键盘不能用,死机。。换了电池就好。。原来说是掉到地上过。。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过N台了,电池坏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先找个电池确定一下,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电池坏了 不至修一台 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是电池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