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宏基4733Z

楼主(2013-03-15):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宏基4733G,故障为不触发,4733Z我还是第一次修,以前都是什么4738,4743什么的。首先拆开机,主板为广达代工,ICH9+GM45,一看主板,EC已经被人动过了,南桥动过了,电源口都加焊了,3V,5V芯片也焊了,心想应该不会太简单吧。
开始维修:插上电待机0.00【用的家伙不太先进】,测量待机3VPCU,5VPCU以正常输出,按开关键95脚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 ,在量91脚有一个低高低的跳变,所以我基本把问题放判定在南桥上,我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在个南桥被上家动过,所以我也没查南桥什么待机条件什么的,直接上刑台,把南桥干了下来,在料板上拆了个南桥干了上去,插电,触发成功,电流0.25,兴奋,心想上家技术不咋的吧,上CPU,内存,插电触发,0.33,不动了,看来还是有问题的,没办法,继续修,首先测各大电感电压,电压全部正常,在测,3V,5V转换的后续电压,全部正常,看来供电部分已经没问题了,要慢慢查了。上CPU假负载,经测量无PG信号,查吧,按照广达时序,当CPU核心供电正常后,芯片会产生CPU电源好信号和VR_PWRGD_CK410#时钟开启信号,于是找到PU2 经测量1脚PG输出正常,于是追查DELAY_VR_PWRGOOD到u16 ,经测量ICH_PWROK为3.3V,正常,VR_PWRGD_CK410#经过u18转换为VR_PWRGD_CLKEN ,经测量,为高电平3.3V,正常,看来条件基本正常,难道南桥是坏的,于是我又从料板上拆了个南桥,焊上去,还是一样,这下没辙了,绝招使出来了,刷BIOS,刷完后无果,我不死心,又查了一下各大条件,没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我下狠心花20元买了个桥回来,今天桥一到,我就马上上桥,上完后,插电触发,果然电流哗哗就上去了,心里这个兴奋啊,其实这台机一开始就是南桥问题,只是换了两个坏南桥搞的纠结郁闷,所以大家以后还是要小心这些料件啊。

网友:
反正遇见这种问题我首先也会干南桥

网友:
说实话你的运气不怎么好  判断是SB 的问题结果两个拆机的都出了问题
建议以后准备写好器件 有完全判断额时候就上新的

网友:
有时真的拆件真是不好说,所以我基本都是上新的,

网友:
为什么不多备点新的桥呢

网友:
又是南桥的问题,换二次都是坏的非常不信!

网友:
LZ的运气可真好啊,那天应该去买彩票的,

网友:
这样的几率都碰到?换两次桥还都范同一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