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热敏电阻的正常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3-03-15):
主板是g31t-lm2 v1.0 pwm是isl6312,原本是没有CPU供电,换过pwm后出供电了,但是只有0.79V(775cpu),现在查反馈电路,comp fb idroop 这几个脚都连接到一个下管附近的RT1,看了下图纸这个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也就是温度越高阻值越小,蜂鸣档测量阻值,吹口热气阻值就下降一点,再上升。这里有个疑问,图纸上标识这个RT1的阻值为10K,可是实际测量只有1.5K,找了另一块坏板测量这个电阻只有1.3K,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呢?我又找了I/O旁的一个RT发现阻值为0,,这两个主板都是这样,求大神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一个负温度热敏电阻 ,最大阻值10K当温度上升时其阻值下降,你测的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