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进水无待机,不触发修复一列

楼主(2013-03-15):
插上电源电流为0.004,测得无3V,5V待机,在老板的指点下,查图得知芯片MAX1901ETJ-1的21脚为供电脚,测脚位和R270,R523均无电压,对地打值为无穷大,跑线发现故障点并修复,待机电压0.045,为正常,

开机无触发,查图得由芯片BD4175KVT-E2开启各路供电,57脚无电压,对地阻值无穷大,跑线发现有一电阻R422腐蚀掉,中间还有断线,

R413没用料,R422为限流用电阻,直接飞线,
在按开机,电流一路飙升,次机修复,第一次修显卡和桥以为的机器,特此发帖,感谢迅维的栽培。

网友A:
总结, 开机不触发,测没3M 5M .... 追查VCC3SW  TP62501  VREGIN16 没电压 发现R422 处出问题 补线OK

网友:
进水有好些的有难修的,这就算好些的了。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你的总结啊

网友:
嗯,有理有据

网友B:
不错的,不知道楼主学这个多长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不知道楼主学这个多长时间了

学了5天啊,主板学了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了5天啊,主板学了1个月

相当厉害了,我学了一年的时候也才会修修显卡,

网友:
线路腐蚀,进水的就怕这个。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能修出来真 不错

网友:
IBM的机器没待机我遇到很多是热敏电阻开路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 开机不触发,测没3M 5M .... 追查VCC3SW  TP62501  VREGIN16 没电压 发现R422 处出问题 补线 ...

请教下    对地打值为无穷大   说明该处 已经是断线了吧?

网友:
大师级别的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