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7519 V2.1反复重启

楼主(2013-03-15):
V星P45-C51有时能进系统也可以运行半个小时左右!重启后卡D4反复重启卡D4,BIOS刷过了,发现待机时PANEL  RST排针电压被拉低为0.5v查图纸RST排针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IO一个是南桥,断开IO那端故障依旧,阻值390!不会是南桥挂了!求大师指点,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在跑码时短接RST排针变为关机!

网友:
V星了板,CPU坐最爱坏了

网友(点评):
上过带灯假负载没发现虚焊!

网友:
上假负载测阻值。

网友:
大哥,是哪里虚焊了!CPU座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