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3-03-15):
图中场管pq25 G极9v,pq26的g极为19v,pr86 1脚为19v,2脚为9V. pc3的两脚均为19v,想知道这块保护隔离不过,是哪块出问题了,还有pc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可以跨过这块,直接导通pq26吗

网友:
依据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的特性pc3跨接在pq26gs之间起保护作用,没找到pr16,是不是指pr86,要测下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写错了,是pr86,阻值是正常的,请问可以把那颗电容去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是pr86,阻值是正常的,请问可以把那颗电容去掉吧

可以,也可能这颗电容坏

网友B:
晕                      怎么会是电容的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怎么会是电容的事呢

请问为什么不会是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