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时显示蓝屏蓝屏

楼主(2013-03-15):
重装系统时显示WINDOWS XP过后就出现屏幕上出现蓝屏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The system has halted ,这个是这么回事?

网友:
硬件故障,打电话给你的硬件供应商支持***系统已停止
WIN7改XP?
笔记本还是台式

网友A:
现在很多新的笔记本已经不兼容XP系统了,进系统就蓝屏!  还有就是BIOS设置里面的硬盘模式不对会进系统蓝屏!  如果只是装系统造成的故障

网友:
台式的,以前就是用XP的,现在重装XP系统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新的笔记本已经不兼容XP系统了,进系统就蓝屏!  还有就是BIOS设置里面的硬盘模式不对会进系统蓝屏 ...

请问BIOS里面怎么设置,能详细点吗

网友:
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下保存重启试试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硬件问题多吧!

网友:
看看硬盘吧,。硬盘接口在BIOS里改下,不然无限蓝屏

网友(2013-06-19):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怎么一回事情,好了没有好了说一下是上面情况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AHCI没有改为Compated mode

网友B(2016-08-23):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也不说。。。。无语

你好,电脑蓝屏,主要是:“内存有错误”或“软件不兼容”引起!

这是解决方法:(作者:力王历史)

1。试试开机,出完电脑品牌后,按F8,安全模式,光标选定: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回车,回车,按下去!【关键一步】

2。再不行,进安全模式,回车,到桌面后,杀毒软件,全盘杀毒!

“隔离区”的东西,彻底删除!

3。再使用:360安全卫士,“功能大全”里的:“360系统急救箱”,

点:开始急救!重启后,点开“文件恢复区”,全选,彻底删除文件!

系统修复,全选,立即修复!【关键一步】

网络修复,开始修复,重启电脑!

360安全卫士,扫描插件,立即清理!360安全卫士,系统修复,一键修复!

【金山急救箱】,勾选:【扩展扫描】,立即扫描,立即处理,重启电脑!

4。再不行,拔下显卡和内存条,橡皮擦擦,再用毛刷,清理插槽灰尘和风扇,

更换内存插槽等!【台式机】

5。检查是否有同类功能的,多余类似软件,如:多款播放器,多款杀毒软件

等,卸载多余的,只留一款,因为同类软件,互不兼容!【关键一步】

6。再不行,下载“驱动人生”,升级:显卡驱动!

7。如果还是不行,需要“一键还原”或“重装系统”了!

8。硬件有问题,送修!!!

网友(2016-12-09):
怎么解决的 求答案

网友:
你好,电脑蓝屏,主要是:“内存有错误”或“软件不兼容”引起!

这是解决方法:(作者:力王历史)

1。试试开机,出完电脑品牌后,按F8,安全模式,光标选定: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回车,回车,按下去!【关键一步】

2。再不行,进安全模式,回车,到桌面后,杀毒软件,全盘杀毒!

“隔离区”的东西,彻底删除!

3。再使用:360安全卫士,“功能大全”里的:“360系统急救箱”,

点:开始急救!重启后,点开“文件恢复区”,全选,彻底删除文件!

系统修复,全选,立即修复!【关键一步】

网络修复,开始修复,重启电脑!

360安全卫士,扫描插件,立即清理!360安全卫士,系统修复,一键修复!

【金山急救箱】,勾选:【扩展扫描】,立即扫描,立即处理,重启电脑!

4。再不行,拔下显卡和内存条,橡皮擦擦,再用毛刷,清理插槽灰尘和风扇,

更换内存插槽等!【台式机】

5。检查是否有同类功能的,多余类似软件,如:多款播放器,多款杀毒软件

等,卸载多余的,只留一款,因为同类软件,互不兼容!【关键一步】

6。再不行,下载“驱动人生”,升级:显卡驱动!

7。如果还是不行,需要“一键还原”或“重装系统”了!

8。硬件有问题,送修!!!

网友(2017-03-26):
估计刚开始没有装好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