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资料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3-15):
维修八字方针:部、级、路、点、道、管、交、校。
主板常见故障:
电源故障 2,总线故障  3,关键性故障  4,非关键性故障
不能触发:
1、        实时时钟32768坏及发生器周边电阻,电容坏。
2、        供电部分三极管
3、        74f00、74f14及其周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4、        电池失效。
5、        南桥。
6、        i/o芯片。
atx电源的紫色、绿色线相联的线路。(既触发部分)
(不开机:1、cpu地址线a3,一定有波,若无波南桥坏。
          2、数据线dp1、dp3若无此信号,而周围有,则为南桥坏。
          若此处有波,而bios无波,bios坏或南桥。
          3、be0-be7,若一点波都没有,北桥坏,(不上cpu也应有
          一点波)。
          4、u1-ub不开机,在be0-be7,bios上的a、d线正常的                  前提下,量cpu上的a、d线来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情况,此时极有可能                  为南桥坏。)
不能记忆:
1、        电池。
2、        32768晶振
3、        rtc(南桥)。
4、        cmos电路
自动关机:
1、        南桥周边元件。
2、        7400、74l4及其周边元件
3、        主机电源(atx)功率不够。
4、        主板上电源对地间接短路。
加电烧主板(或冒烟)
1、        电源。(+12电源和+5v对地短路,主要是供电三极管和电解电容)
2、        com口控制芯片。
3、        com口旁的电阻。
4、        插槽短路或人为短路(锡渣)
不开机的维修:
1、         先查三大条件:vcc、clk、reset。(主要是cpu)
2、         在三大条件正常的前提下,测bios的确22脚cs,24脚oe。
量cpu座agp、pci、isa、simm或dimm的r对地来判断南桥、北桥、i/o芯片的好坏。
电源故障
①pⅱ及以上板有三组供电:1、3.3v   2、1.8v-2.2v  3、1.5v。
1、3.3v一般为各ic供电,电压,由atx电源橙色线直接提供。
2、1.8v-2.2v,由2个场效应管和电源ic(tl494cn)输出。
3、1.5v的由一个场效管输出(1084)。
上述的电源ic494cn和场效应管不是每种主板都是固定的,其它板有可能不是同一种ic和场效管。
注:在测场效应管或其它类型电源三极管时,一般测验它有电压输入输出则好,若有输入无输出电压,
此管坏。
一、        在测1.5v3.3v时不用插cpu,但测1.8v-2.2v电压时大多板要插上cpu测例如:1084管看是否有1.5v电压。注:测socket370cpu时,把cpu插脚第一排的3脚和二排的4脚短路就相当于插上cpu,防止烧cpu,然后测验1084输出脚是否有1.5v电压。
二、        有一部分主板必须插上cpucpu的脚才会有供电,时钟(clkosc)复位reset
三、        cpu的第一排3脚和第二排4脚短路相当于接了假负载。
不读内存c1、c6、u1、u6。
1、          首先看内存槽是否有接触不良。
2、          查看内存的ras(行选通)、cs(片选)vcc(供电)。
3、          查pci与内存之间的线路,即通过量pci、内存槽、cpu座上的a、d线来判断北桥芯片

的好坏。
4、          时钟故障,变有可能导致不读内存。
内存过31,跳了线,还不显示
1、          pci槽上的ad线,此时多为ad线断路。
2、          查北桥与南桥之间的数据线。

中断故障。

bios问题:ff、05、07、41、0b

          irq1:8042k/b;irq2:串接8259#2级联
          irq3:com2(isa b25)
          irq4:com1(isa b24)
          irq5:lpt2(打印卡)(isa b23)
          irq6:fdd(isa b22);irq7:lpt1
          irq8:cmos时钟;irq9-irq11:保留
          irq12:鼠标(isa d5);irq13:80387协处理器
irq14:hdd(isa d7);irq15:hdd(isa d6)
死机故障的维修:
1、        cpu座接触不良。
2、        cache损坏,运行到一定时间后死机(不能进入win98)。
3、        bios资料丢失。
4、        运行大的文件死机时,多为内存出错。
5、        p2板死机多为电压故障,时钟故障。
6、        断开法。(断开被怀疑的芯片,看阻值是否恢复正常,)
7、        排除法(结合其它方法,灵活用)。
8、        对换法。(用好的元件替换被怀疑的芯片)
9、        波形法(主要查d、a、ad线,控制线有无正常的脉冲),用示波器测。
10、        锁波法:586,连cpu座 a23vcc。
      486,连cpu座 a23vcc。
锁波的前提: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满足,isa上的a、d有一点波形。
11、        软件诊断法:串并口的检测。(参看用check it 软件的方法)
12、        数码卡法:(可大致确定故障范围,但不能确定,需结合其它方法共同运用。)
维修步骤:
1、        观察主板有无明显短断路。
2、        通电、触摸主板各芯片ic是否严重发热或发凉。
3、        跳动好线、cpu电压、外频、倍频。
4、        通电检测cpu供电正常与否。
5、        插上cpu观察数码卡,,若无跳动,首先查cpu工作三大条件,在三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测isa上ad线的波形。
①        d或a无波:bios、南桥、北桥、be线路部分。
②        d、a均无波:主要查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周边及本身。
③        d无波:南桥、bios部分。
④        a、d均无波:只有通过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查找故障范围。
⑤        a、d均有一点点波,但仍显示ff,可通过波形法,电阻法确定故障范围。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1、          测阻值。
2、          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3、          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4、          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5、          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6、          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7、                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 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
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 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b、╘5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错: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或坏  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阻值和波型)
硬盘控制错或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ide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2、查跟ide相联系的244,245或排阻。3、南桥
软驱不读或报错:1、查软驱接口的对地阻值。2、i/o芯片 3、南桥
键盘无作用:查reset,clk,data,+5v及其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插口和供电的小电感、保险
  或i/o 芯片或南桥内部

网友:
先给自已留名

网友:
好东西不给看,是种过错.好东西发表的少了,看的人也少,也是种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