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3-03-15):
昨天客户拿了台LG 的显示器过来说机子量一下就灭了,我拆机测了下原来是灯管的问题,换了灯管之后开机还是量一下就灭了,测了高压条电压22v,班上写的也是22v,应该正常啊,但高压条的高压包下面很黑,应该是温度过高或烧焦过,苦于找不到相同型号的高压包换,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把用我们的12v通用高压板来代换啊,求高手帮忙怎么改呢?

网友:
保护去一下啊。就想改版、那个高压板现在也有支持到22V的。现在那种比较热卖。

网友:
代换是完全可以呀

网友:
看看烧黑的地方有无虚焊

网友:
高压保护吧,把黑的地方清洗干净,还不行就代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试一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