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移动光纤连接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3-03-15):
这里是移动光纤自动获取IP上网的所以设置路由器选的是获取动态上网不管怎么样就是获取不到IP,我用路由器里的静态IP填的是我自动获取可以上网的IP地址,但是提示DNS错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出来帮帮忙!

网友:
光纤 不用光收发器?  是光纤到户  还是光纤到楼底交换机到户?

网友:
是不是MAC 地址绑定了啊? 路由器里面有这个功能。试试看吧。

网友:
是不是光猫不兼容无线路由器,还是绑定MAC的。

网友:
楼主现在拉的应该是光纤到户吧,如果上网不用点宽带连接的话,那配的应该是自带路由的光纤猫了。如果要再加无线路由器有两种设置方法:
一.  登录无线路由器,把LAN口的默认IP地址(例192.168.1.1)改为192.168.1.200,重启路由后把所有网线都插在路由器的LAN口上,WAN口不要插线,这样相当于无线交换机就可以直接上网了。最好再用192.168.1.200登录路由,把DHCP服务地址池改为150~200,默认网关192.168.1.1,DNS设置为本地DNS地址(打宽带客服查询)。
二. 登录无线路由器,把LAN口的默认IP地址(例192.168.1.1)改为192.168.2.1,重启路由后用192.168.2.1登录路由,设置为静态IP,外网IP:192.168.1.2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DNS设置为本地DNS地址(打宽带客服查询)。光纤猫出来的网线插WAN口,电脑插LAN口即可上网。

不管哪种方法设置,无线设置都是一样。设置路由前最好把电脑的本地连接改为自动获取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