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5):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即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设置程序是被固化到计算机主板上的ROM芯片中的一组程序,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BIOS设置程序是储存在BIOS芯片中的,只有在开机时才可以进行设置。CMOS主要用于存储BIOS设置程序所设置的参数与数据,而BIOS设置程序主要对技巧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进行管理和设置,是系统运行在最好状态下,使用BIOS设置程序还可以排除系统故障或者诊断系统问题。复印机维修培训
数据恢复培训
  在我们计算机上使用的BIOS程序根据制造厂商的不同分为:AWARD BIOS程序、AMI BIOS程序、PHOENIX BIOS程序以及其它的免跳线BIOS程序和品牌机特有的BIOS程序,如IBM等等。笔记本故障

  目前主板BIOS有三大类型,即AWARD AMI和PHOENIX三种。不过,PHOENIX已经合并了AWARD,因此在台式机主板方面,其虽然标有AWARD-PHOENIX,其实际还是AWARD的BIOS的. Phoenix BIOS 多用于高档的586原装品牌机和笔记本电脑上,其画面简洁, 便于操作。

附一:BIOS自检响铃含义

一、Award BIOS自检响铃含义:
1短:系统正常启动。恭喜,你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RAM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二、AMI BIOS自检响铃含义:
1短:内存刷新失败。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较验错误。在CMOS Setup中将内存关于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不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更换一条内存。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换内存。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内存有问题,更换显卡试试。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即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示卡没插牢。

三、Phoenix BIOS自检响铃含义:
自检响铃 自检响铃含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3短1短1短 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1短1短1短 系统加电初始化失败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时序器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3短4短 屏幕存储器测试失败
3短4短3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附二:BIOS还原
各位朋友在进行计算机超频时,经常会遇到没有设置正确或者调节失败后可会出现系统不能正常进入,甚至开机都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COMS清空处理,一种方法时机器主板自带的功能,有些主板在超频失败后可以把电源切断后稍等一下,再进行开机,这是主板的安全保护功能就会自动加载安全Bios设置信息,但是这种方法只能针对部分主板,如果你试了这种不行的话,还有一种就是万能的清空Bios方法,拆开机箱,把主板上面的一颗纽扣电池拆下来,并找到纽扣电池旁边的一个三针跳针从一二针跳到二三针,然后再跳回来到一二针,再装上纽扣电池!这时Bios的设置已经清空还原到最原是状态!

附三:BIOS常见错误信息和解决方法

1.CMOS battery failed(CMOS电池失效)
  原因:说明CMOS电池的电力已经不足,请更换新的电池。
  2.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因此载入预设的系统设定值)
  原因:通常发生这种状况都是因为电池电力不足所造成,所以不妨先换个电池试试看。如果问题依然存在的话,那就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最好送回原厂处理。
  3.Display switch is set incorrectly(显示形状开关配置错误)
  原因:较旧型的主板上有跳线可设定显示器为单色或彩色,而这个错误提示表示主板上的设定和BIOS里的设定不一致,重新设定可。
  4.Press ESC to skip memory test(内存检查,可按ESC键跳过)
原因:如果在BIOS内并没有设定快速加电自检的话,那么开机就会执行内存的测试,如果你不想等待,可按ESC键跳过或到BIOS内开启Quick Power On Self Test。
  5.Secondary Slave hard fail(检测从盘失败)
  原因:1 CMOS设置不当(例如没有从盘但在CMOS里设有从盘)2硬盘的线、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
  6.Override enable-Defaults loaded(当前CMOS设定无法启动系统,载入BIOS预设值以启动系统)
  原因:可能是你在BIOS内的设定并不适合你的电脑(像你的内存只能跑100MHz但你让它跑133MH) 这时进入BIOS设定重新调整即可。
  7.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按TAB键可以切换屏幕显示)
  原因:有一些OEM厂商会以自己设计的显示画面来取代BIOS预设的开机显示画面,而此提示就是要告诉使用者可以按TAB来把厂商的自定义画面和BIOS预设的开机画面进行切换。
  8.Resuming from disk,Press TAB to show POST screen(从硬盘恢复开机,按TAB显示开机自检画面)。
  原因:某些主板的BIOS提供了Suspend to disk(挂起到硬盘)的功能,当使用者以Suspend to disk的方式来关机时,那么在下次开机时就会显示此提示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