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的显示器,改按键接那个线

楼主(2013-03-15):
清华紫光的显示器,改按键接那个线
现在的问题是我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按键都没有用,链接上信号就显示

网友:
按键一条线一条线的接。很简单的。有时线不够长我都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一条一条试试看

按外壳上标明的。地线拉一个。其他的都拉上就搞定了

网友:
清华紫光显示器就是山寨吧,,清华同方是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