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1代换成功,前所为有。

楼主(2013-03-15):
UP6101用UP6103代换,只要把第7脚相连芝麻管去掉就电压出来了,脚位都一样的。
UP6101

UP6103

UP6103废板上随处可见,但UP6101极为少见,哥今天就碰到了,搜基地都说无法代换,只能用原型号。

网友(点评):
就是两个管子的开启信号不一样而已,一个是高电平开启,一个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天天共享经验,不见得分在长。

网友:
不要寒了楼主的心,加分不扣自己分的。这样能把自己技术写出来的人不多了!!!

网友:
敢问LZ去掉三极管的想法由啥而生?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探索出来的。赞一个。

网友:
怎么加分呢~~~~找不到啊~~~

网友(2016-04-12):
强制开启了,电压不会太高吗

网友:
会不会引起时序错乱,然后烧坏别的零件,或工件不正常。

网友:
实证能力超强

网友(2017-08-13):
强制开启了,电压不会太高吗。。。

网友:
有时候逼的没办法,经验就来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