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方正上网本快进系统时有灰屏???

楼主(2013-03-15):
     各位,请教个问题,方正B102的上网本,开机前面一切正常,快出滚动条时就灰屏了,也就是有背光,无显示,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 ,换过硬盘内存,纯净版的GHOST的系统换过N个,但可以正常进入PE。

    请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么快就沉了?求救高手

网友:
是不是南桥,这种上网本CPU也有可能。加焊试试

网友:
南桥没换过,南桥是82801gbm的,进pe鼠标什么的都很正常。快到滚动条时就灰了,进入安全模式也不行,卡在光标闪动处。郁闷!!!

网友A: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V3000的集显的一点正常启动就无显示了 最后是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和客户报个价,换个南桥看。

网友C:
会不会 还是系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V3000的集显的一点正常启动就无显示了 最后是换了南桥好的

谢谢!你的故障很类似,回头 我也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和客户报个价,换个南桥看。

好,再找个南桥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 还是系统哦

不会,换了N个系统了,什么版本都试过了。

网友:
加焊南桥,一定行

网友:
进PE好进系统不好,感觉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换显存呢?

网友:
你还可以打一下屏线的阻值哦。看看正常不。 今天有个机子,开机显示,到滚动条灰屏,然后到系统显示1秒,又灰了。屏线数据线没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