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3-15):
长城显示器白屏,开关按键都能用,接信号也是白屏。应该先从哪里下手

网友A:
有高人指点吗?

网友:
看看 驱动板屏供电有没有产生,屏线、屏保险之类的很多都是没有屏供电产生白屏的。

网友:
这不会是屏保险丝吧

网友:
楼主看看屏的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保险在那个位置啊 ?

l楼主耍我吗?

网友:
白屏.首先考虑是否是A/D线松动或接驱动板处有否插反所致,其次再考虑液晶屏是否已损坏,最后再考虑驱动板(实际维修中驱动板导致白屏的较少若是一般是由9435损坏,更换后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B:
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多数为保险或者屏供电升压没成功

网友:
楼主,先排查驱动板,然后再查查屏供电吧

网友:
能否先点屏配板一下~~把范围缩小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多数为保险或者屏供电升压没成功

明天都测试下看看先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人指点吗?

白屏.首先考虑屏有没得供电  ,其次再考虑液晶屏是否已损坏,最后再考虑驱动板一般是由9435损坏,更换后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今天我的15寸联想显示器换了通用驱动板后白屏,是因为屏上的保险电阻开路,换过后,问题解决!

网友:
我也不懂,刚刚来

网友:
屏供电是否到

网友:
怪了,白屏的帖子都火了

网友A:
我刚用通用版测试屏也是白屏,应该是屏有问题,到那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用通用版测试屏也是白屏,应该是屏有问题,到那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测屏电路的小电容有没有短路,场管电感打植,再不行就还个芯片这样子

网友:
测屏电路的小电容有没有短路,场管电感打植,再不行就还个芯片这样子

网友C:
l楼主   搞好了没有    我也有台这样的   保险是好的 屏供电有2.4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LZ搞好给答复啊,都等着你的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楼主   搞好了没有    我也有台这样的   保险是好的 屏供电有2.4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2.4V  好像不正常吧  我记得屏供电有 3V  5V  12V几种规格  现在常见的都是5V的(从17-22寸的都是5V ,也有12V的 但很少见) 17寸以下的一般是3V 也有5V的!!!  一般我都是看屏型号 上网上查 参数 可以查到屏供电!!!

网友:
屏線 換了没   要麼是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