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超级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3-03-15):
六个屏。。屏幕显示的英文是乱码。。。大家有遇到这种现象吗,?显卡换过新的现象一样。会是显存吗?
他的显存是上下对齐的共4个 先吹一面 例外一面要怎么保护 显存换的话要全换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查出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吗?

gfdgbd

网友:
大家有遇到这种现象吗,?

网友:
路过,没遇到过,希望能见到答案

网友:
是不是拔散热的时候弄到显存了

网友:
碰到过,就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换显卡,很明显嘛,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  只能全部加焊看一下

网友A:
显存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再换个显卡吧,没办法,显存不能动.............

网友B:
手上刚好有一台y460的,情况跟你的差不多,换过显卡,换过cpu,用独显不装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黑屏,用集显就花屏,准备重置显存了,等结果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或者那个点掉点了吧,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显存问题就只能一个一个的换了再试。

网友:
显卡问题,不是显存!

网友:
显存换了么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是可以测出来的

怎么测呢。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刚好有一台y460的,情况跟你的差不多,换过显卡,换过cpu,用独显不装驱动正常,一装驱动就黑屏,用集显 ...

好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的针是不是歪了。如果是已经换过现在那就下个显存测试工具测一下。

网友:
学    习   一   下

网友:
VMT  显存通用测试 这个测显存不错。 我一直用。。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显存不会出现这的花屏  可能你是显卡没做好 或者断线了

网友:
再换一片显卡试试。

网友:
y450感觉很少出现显卡问题 最多的还是显卡供电  那个小板上的mos管 很容易坏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不是显存

网友:
显卡芯片BGA坏了 更换一个全新的试一下

网友:
外接试了吗?排除屏和屏线了吗?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显卡 显存都换了全新的。现象一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6个屏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卡问题,以前见过,你若要换显存那只有一个一个换的试了。

网友B:
今天终于把显存全部重新植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的花屏,而且花的还是一模一样,显存的顺序我是打乱了的,现在不知怎么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把显存全部重新植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的花屏,而且花的还是一模一样,显存的顺序我是打乱了的,现 ...

我的显存显卡都换了新的  。。现象还是一样啊  可能是显卡外围的小东西坏了。。。!!!!

网友B:
好了说一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说一声呀。

哎。。我看好不了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啦,这机器我也修过。。换个显卡就好了!外接花屏的,我修的那个

网友:
很明显嘛,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 不过那台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可以吧显卡加焊下 不行再重新做下!

网友:
看看显卡与北桥之间的耦和电容是否掉件

网友:
我遇见过显半屏的,弄到最后是高压板的问题,没知道能帮你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跟你一样的故障,6个屏,加焊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