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S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是BIOS的问题吗?刚开始开机没任何反应,拆开把纽扣电池拔掉,然后安上按开机就出现这个画面,BIOS能进,哪位朋友遇到过,给个意见。IBM T400S

网友:
路过,没有遇到过,也希望能见到答案

网友:
看看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另外 再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所说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先把时间设置了,再来说

网友:
我给回答一下正确答案,Think的机器,在插单挑内存的时候,必须放到slot0 ,如果是t400的机器的话就是最下面那个槽子上,否则就会报如楼主这样的错误,只要楼主把内存放到下面那个槽子上就没事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点评):
时的说的没错呵呵,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内存放错了,的确会出现这种问题,TINK的机器内存也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
再试试下面的内存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