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此卡何用

楼主(2013-03-15):
修一机,机带一卡,不知何用。芯片为DM9102DEP----EPM240T100C5N。两接头分别为输出输入。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点像tv卡  看电视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老式的视频采集卡

网友:
这个是视频 卡吧,用来看电视 的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儿

网友:
这个是老式的电视卡,我以前见过
现在没有人用了

网友:
视频卡了,看电视的

网友:
呵呵   给我 我五十块钱  我打的甩到南山那边去

网友:
电视卡了,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对。。。视频卡 。。。也可以用做 监控  都可以

网友:
电视卡了,现在没有什么用了,我现在还在用,只是老家那里没有网,用这个插电脑上用来看中星6B,还不错,我的电视卡是从联想的小天娇里拆下来的,手里有好几个备用呢,现在一两个月回一次老家,到家里也不想看电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只是过年回老家里时用的时间长些

网友:
视频采集卡,可编辑的,要装软件

网友:
电视卡,10年前玩过。

网友:
电视模块,,很多杂牌液晶电视机里面就这样搞一块,成本低,

网友:
tv卡  看电视用的

网友:
电视还是卫星的卡

网友:
应该是TV采集卡

网友:
应该就是看电视了的,见过!

网友:
DM9102 应该是个以太网控制器吧?如果说是视频采集卡,怎么没有视频转换芯片了?用emp240实现视频采集转换功能?

网友:
这种老古懂没啥用啦!

网友:
是看电视用的TV卡! 我这还有好几块呢!

网友(2013-04-19):
老式电视卡 手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