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闪光

楼主(2013-03-15):
方正显示器闪光,开机以后不显示图片,显示器上有一个大的亮点很亮,闪动,什么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说的对

网友:
发张图看下吧,有可能 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是白屏吗

网友:
传个图上来看一下吧,,,

网友:
按键开关能起作用吗。能的话就帅个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