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上个邪门的声音问题还没搞定,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03-15):
一个东芝M300,独显的,二修机,故障是内置喇叭有声音,但是声音很小,这个喇叭是哈曼卡顿的,正常时声音比较大的,接耳机无声音,但是能从喇叭播放切换到耳机模式,拔掉耳机,仍然是喇叭在放音乐。一修哥,已经把功放,声卡芯片,耳机接口,还有调声音大小的电位器全换掉了。我在维修的过程中,也把声卡和功放,还有耳机接口换掉了,电位器能调声音大小,我仍然是把它换掉了。电位器是直接通到EC的,最后一直没找问题,我把EC也换掉了,总之不管换什么,故障一直依旧,唯有一次,突然声音正常了一次但只持续了10秒钟不到就又熄火了,并且此时我马上接了耳机,耳机也是有声音的,就这一次,再也没有重复过,我查过声卡芯片的供电,复位,时钟,全正常,没有断线,没有掉元器件,我有废板对比的,唉,搞了一下午,搞头大了,要下班了,先不上图了,大家能不能给点意见???南桥我一直没有搞它,个人认为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疑问啊,估计一修哥也是和我一样头大啊。晚上出去回来发现有回复怀疑是驱动问题,这里补充一下,客户的硬盘是原机系统,我用公司测试硬盘已装重装过系统,一样的,并且所装的系统版本,之前多次装过这个型号的,绝无问题,东芝的机器兼容性很强的,随便装个D版都没问题的。另外,BIOS也刷过最新官方版,此贴下班前匆忙写的,没写这两点。

补充内容 (2013-3-19 17:05):
同志们,这机终于搞定啦,是参考电容引脚上挂着的一个电容坏啦,没有短路,但是他坏了,换之就OK,换了之后一切正常,耳机也有声音啦。哈哈。

补充内容 (2013-3-19 17:06):
上面打错个字,是参考电压,不是参考电容。

网友A:
驱动问题。你悲剧了。换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B:
要是驱动问题你就糗大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驱动问题你就糗大了  哈哈

绝不是驱动问题,这机器重装过系统的,这型号我修的多了,有时客户不留硬盘,我都是装的今天装的系统,另补充一下,已刷官方版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你悲剧了。换了那么多东西

绝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那你驱动更新一下吧。至少心里清楚。我上次也一台华硕的机器声音特别怪。改了喇叭还是一样怪。后来实在不想动扔了好几天,闲的时候把驱动一挂。好了

网友:
上次也修过一台喇叭无声音的,最后去官网下载了驱动就搞定了!还修过一次喇叭爆音的刷bios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