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型号W510进水维修一例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3-03-15):
接客户机器,描述进水,不开机,在其他地方有检测过,最后拿到我们这里来维修。
     拆机,上BGA烤板半小时,裸板,测试个关键测试点均无短路现象,限流2A上电 ,
发现无待机,按开关也无反映,于是查3V 5V电感,
发现 L33 L32 均无电压,直接查TPS51222的23脚无电压

很明显保护隔离不过了,直接查第一个MOS管Q28 ,发现1,2,3,4脚 都为19V ,5678脚0.6几V

问题在这里 G级电压高了!
IBM的机器要想过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子必须:DISCHARGE2 为低电平,-PWRSHUTDOWN 为高电平
查原因:MOS管Q36的 G级 DISCHARGE2 无电压正常,
              MOS管Q37的G级-PWRSHUTDOWN 无电压
问题找到了:
直接查此信号的上拉电阻:R869 发现一端有3V 一端没有,测试R869正常,问题接着向下走,既然VCC3SW正常,那么-PWRSHUTDOWN 信号就是被拉低了。-PWRSHUTDOWN是电源关闭意思,正常为高电平开启,由BD4176KVT-GP的61脚发出来的VCC3SW上拉,即为高电平3.3VA:过温保护:TB62506温控电路通过其58脚外接13只热敏电阻串联至地,热敏电阻分别位于各项PWM电源电路的场管附近,用于检测温度,当系统未检测到过温时,58脚的电压值为0V,此时PWRSHUTDOWN未动作,一旦检测到有过温存在,55脚电压值上升,当电压值大于0.5V时,PWRSHUTDOWN#信号被芯片内部下拉至地,保护隔离电路动作,引起掉电B:欠压保护:当上电后,TB62506负责各路电压的切换,【比如:VCC3M切换成VCC3B】且各电压开启后,均反馈至TB62506,若芯片检测到某路电压有缺少,此时会拉低PWRSHUTDOWN#,保护隔离电路动作,引起掉电!先查58脚,发现电压1.19V,呵呵 问题找到了!是主板检测到温度异常导致的!都没开机,就检测到温度异常?应该是进水导致热敏电阻开路或者损坏了,算了 不找了 偷个懒,直接把58脚人为拉低 ,

飞个线上一头接在58脚 一头接地,插电,自动上电,刷刷刷 亮机

此机是本人第一次修到IBM机器因为进水导致热敏电阻这出现问题的!呵呵!表达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附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热敏电阻没有修复,那温度高了不会自动保护了

网友A:
IBM的机器某路电压不正常都会引起保护的,不存在你说的温度高了就不保护的问题,因为你没弄热敏电阻,电压就不正常你根本开不了就

网友:
进水的时间长了就坏了,

网友:
楼主,要是把-SHDN_OUT脚挑起来,是否也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的机器某路电压不正常都会引起保护的,不存在你说的温度高了就不保护的问题,因为你没弄热敏电阻,电压就 ...

如果按照您分析的应该是某路电压不正常导致的?那么我的疑问就是:如果电压不正常的话,就算我飞了这个线应该也不会亮机吧。不知是不是这样分析的,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方法倒是不错  不知道会不会报错什么的

网友:
第一次发贴,求加分,求奖励啊

网友:
热敏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分析问题循序渐进,给力。。。

网友(2023-04-03):
大哥,我刚加进来的,年前买了台二手w510爹不到2k拆开也没看有进水痕迹,能进bios不能进pe或者系统,一进就掉电重启,无限循环,能帮忙分析啥问题么?或者重点检查哪里?我只有万用表和烙铁,我想自己试试修。

网友:
维修起来不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