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拖焊的实际问题

楼主(2013-03-15):
拖焊太重要了,可是实际使用中,比如pwm、网卡等ic,都身处电解电容、插槽以及电感的包围之中,烙铁不能倾斜太大角度,如果以超过60度脚下刀,烙铁头都不能贴紧焊脚的一条线,只有尖尖能碰到焊脚。怎么拖啊?

网友:
吸锡线买个。刀头烙铁随便拖都一样。还有那么难吗

网友:
我是用尖头掰弯了!

网友:
尖头不好用,除非元件极小,或者烙铁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大量的练,一句话:熟能生巧。。。。。。。。。。。

网友A:
拖完后最后腿子上多余的锡或连锡用吸锡线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完后最后腿子上多余的锡或连锡用吸锡线清除。

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
看什么刀头了   刀头也有好几种   还有焊锡丝一定要好  刀头一定要好  这样拖锡和直接划拉没什么区别   多练

网友:
焊锡很重要啊 要流动性好的 助焊剂也是要好的就行

网友B:
要用流动性好的 助焊剂,我一般立起来用松香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流动性好的 助焊剂,我一般立起来用松香焊

松香算是好的助焊剂?我买的松香都是硬块,烙铁粘一下一股烟,没有多少能留到烙铁上,何谈流动性呢?
我打算买那种瓶装的gba焊膏了,视频上都是用那种淡黄色膏状的助焊剂,看起来不错

网友:
拖不动,放助焊剂,继续拖,掌握好力度和角度

网友:
用尖头也好用。。。。。。。。。。。。。

网友:
尖头拖焊真心不会 一般我拖焊都用3c 或者刀头 3c头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