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有待机,但无法开机。

楼主(2013-03-15):
一台联想G450的机器,有待机电流0.023左右。
开关上有电压19V左右。
开机检测有3,5V待机电压。
但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电流无变化。开关正常。

测到南桥附近的PL502阻值只有21,感觉不正常。

+VCCPP的唯一连接点PJ504,断开PJ504后PL502阻值488
+VCCP这一端阻值21

但+VCCP这断连的太多了。高手指点一下,这个阻值正常吗。
求检测思路。

网友:
usb短路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联想机子USB口很容易坏造成短路,要么不开机要么开机无显,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

网友:
按照时序测,先测开关有没有跳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477-1-1.html

网友:
usb不短哦,阻值都是488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烧。

网友A:
不用烧了,刷了个BIOS就好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
你测得到的 阻值是正常的。。。VCCP 阻值 够了! 有待机不不开机  你就按照时序检修

网友B:
这个样子都可以刷BIOS好,求解

网友:
正解。这个阻值我开始认为不对,但事实证明这个阻值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样子都可以刷BIOS好,求解

不知道,但联想的机器好多容易BIOS出问题,所以刷一下,试了一下。一不小心好了。

网友:
这本本的BIOS参与开机,刷BIOS能解决。

网友:
你测得到的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BIOS 爱坏  先看看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烧了,刷了个BIOS就好了。谢谢大家啦。

做好最坏准备 无悔终身

网友:
刷BIOS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这样都行,我从来就没有刷好机过。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