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论坛高手,联想E40装显卡驱动桥电压就为0,本本是集显,电流掉到0.5

楼主(2013-03-15):
  联想E40拿来是桥电压没有,发现桥供电上官微短,换完后开机正常,可刚进系统电压就掉到0.7,安全模式可以进,换了好系统都不行,只要一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电压就为0V,芯片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进系统是图中PR56靠近芯片的那脚电压就为1V,另一端电压正常20V,考虑到是不是显卡问题,显卡是集显应该不会虚汗啊,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请教一下各位我该怎么办

网友:
看看 集显电压滤波正不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负载不行啊

网友A:
PR56两端正常。TON条件

网友:
以前碰过一例,联想G480装XP系统,滚动条后黑屏,也是没有桥供电

处理办法:装系统时不要装GHOST自带的显卡驱动,其他都装

装完可以进系统,不会黑屏,用驱动精灵更新一下就好

我知道我说的办法高手会认为可笑,但确实可行,你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进系统就死机没cpu供电的,换驱动ic就搞定了!检查一下除了桥供电以外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换了桥供电的上管,下管也换了一对的吗?换了上管没换下管是不行的。。。

网友B:
换的mos管要大功率的,拆cpu供电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mos管要大功率的,拆cpu供电上的

就是拆的CPU的,而且是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56两端正常。TON条件

一端20V,一端1V

网友:
看显卡是不是好的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驱动试试啊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其他条件....   你描述的PR56两端电压是正常的!  你可以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
一段20v一段1V是被负载拉低了吧

网友C:
1、供电不足,修显卡供电部分
2、没听说集成显卡不容易坏的。要坏一样的坏,只是没那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供电不足,修显卡供电部分
2、没听说集成显卡不容易坏的。要坏一样的坏,只是没那么多坏的

电压正常,打驱动就没电压,换了芯片还是一样,怀疑带不负载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下你的上管功率不太够,最好找同一型号的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供电不足,修显卡供电部分
2、没听说集成显卡不容易坏的。要坏一样的坏,只是没那么多坏的

既然明确了方向,直接动手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