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311T VPCY218EC 图纸有没有和这个不一样的?

楼主(2013-03-15):
SONY PCG-51311T VPCY218EC 图纸有没有和这个不一样的?
有没有上面有个待机芯片不是RT8223_5V/3D3V的。。。我手上有个板子就是待机芯片U98不一样 是SD=DC K19的型号的不知道哪个东西引脚定义求救

网友:

有没有上面有个待机芯片不是RT8223_5V/3D3V的。。。我手上有个板子就是待机芯片U98不一样 是SD=DC K19的型号的不知道哪个东西引脚定义求救
这个我已经下了两个都是RT8223_5V/3D3V   ,要求不要这个的是一个24脚的小正方形芯片

www.qdzbwx.com起点主板维修网_MK_SONY PCG-51311T VPCY218EC MBX-229 1-09941-1M-CA.pdf

网友:
原来是一样的。。SD=DC K19那个应该就是RT8223_5V/3D3V   应该是同一个吧?

网友:
RT8223_5V/3D3V 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求救

网友:
D+电压拉到了1。2V啊。。。。哪里严重短路呢?